神州战神k610c-i7不加电,修好后报警 灯闪 掉电 解决

楼主(2017-04-14):
今天接到一高配机器k610c-i7是四代CPU双核八线程的,感觉很爽,说下故障插恒流源待机0.03 不加电  感觉待机有点不正常,先拆机看看 两个BIOS  刷过   桥 焊过 心里那感觉一下就没了由于是修好客户带走后发帖所以只能发图纸跟说明了,机器照片没有了,拆机放电也是此故障,没有短路,但是无意中测到竟然有内存电压,,跟1,05v电压 切 电感波形正常,此时在想是不是自动触发了呢,于是测susc#  susb#果然跟我想的一样都是3v自动触发了  ,,但是别的电压都没有,0.75v也没有,为什么内存电压出来了,没有0.75v呢当我看到这时一切都明白了原来susb这个信号变成了3v也就是说susb#转换susb失败,查此信号pq23b的5pin 3pin 都是3v看来是pq23b里边断路了,换一个后 *脏话*竟然亮机,但是亮机后一分钟竟然多次连续报警三声  切大小写等随着报警声的频率闪,后断电,什么情况,于是各种查资料,有的说显卡供电没有的  有的说显卡1.5v转换没有的,,看到这我心中有数了问题出在显卡部分,但是我这个供电全部齐全,于是对着板子仔仔细细的看十遍,终于在板子背面显卡上方,看到了竟然缺一个件不是旁边电容上有一点锡的话根本看不见,差图纸是显卡温控的总线三极管q5,肯定是被同行拔掉的,补好件后不报警了,,但是5分钟后灯闪掉电,这什么情况,想到是高配机器,把所有的东西都装上后解决问题,但是还自动触发我去  毛病真多啊 ,我就找到cmos旁边的二极管一测没有电,但是cmos电池我按上了啊,此刻心里就祈祷桥千万别坏啊,没有短路c678换了也不管用,我一侧d24你妹的一边249正常阻值一边正负都是60啊,换了d24后全部都解决了,     发个帖子真的不容易啊,,,故障总结    1susb#转susb的三极管  坏 2显卡的温控总线三极管被同行拔掉  3  cmos二极管软击穿
大神们给我加加分吧 求你们了  两个多小时了写这个帖子,对了 我的论坛什么时候认证啊

网友:
我去  这是怎么排的版啊  无语  怎么排版啊

网友:
这排版NB 我很是佩服  666

网友A:
被别人动手脚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被别人动手脚了吗?

是的   拔了个件  浪费了我几个小时的时间  气死了

网友:
神州修的不多。但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谢楼主分享。。。

其实这次发帖是为了练习排版  很明显我又失败了   唉   迅维网这个排版怎么排啊

网友:
看不清楚呀

网友:
温控总线导致少见,

网友:
花了好几个小时 还是值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   拔了个件  浪费了我几个小时的时间  气死了

楼主能修好已经很不容易了?

网友:
楼主的技术非常好, but这排版也6。

网友:
能修好就可以啦,排版有点乱

网友(2022-01-07):
修好是最终目标,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