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n4050集显 蓝屏重启 掉电重启

楼主(2017-04-14):
客户第一次拿来维修时 大短路,内存下面电容搬掉,短路没了,直接开机,电流跳变不显示,加了个电容在搬掉那,一切正常了,用了不到1个月,进系统时就蓝屏或掉电重启,显卡驱动卸载掉,进系统正常,装上去就不行,我在官网上下的也不行,各位大神又遇到这种情况吗,求解决,本机是集显

补充内容 (2017-4-15 15:20):
现在cpu,BIOS都换过了还是一样的情况,在win7logo卡顿15秒左右掉电重启,不装显卡驱动就能进系统

网友:
求各路大神帮我解决下,搞了两天了

网友A:
是报 005不      可以刷bios解决  我上传过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报 005不      可以刷bios解决  我上传过bios

看不清,蓝屏的时候就很快蓝了下就黑屏重启了,我下来试试看

网友:
BIOS 或是CPU

网友B:
刷BIOS程序,换CPU试试看?

网友C:
这次故障估计和上次问题无关

建议先换个U试试

网友:
这个显卡是通病 你加焊试试

网友:
这个机器就是显卡虚焊,通病

网友:
把显卡加焊一下

网友:
集成显卡啊  大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BIOS程序,换CPU试试看?

cpu换过了, 今天才刷了个BIOS,结果蓝屏0x00000a5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次故障估计和上次问题无关

建议先换个U试试

cpu,BIOS都换了试了,还是一样的故障,求分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