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 无待机 应该是通病

楼主(2017-04-14):
联想 B460无待机,不上电,之前修过好多这个机器,好多这个问题,今天有时间整理下发出来供大家参考
版号LA46 09911-1  现象:主板不上电
拆机,祼板图片  目测有 电阻被氧化发绿 看图电阻是R376 阻值249K 连在U45 (待机芯片TPS 51123 )的13脚EN0上,怪不得没有待机,供电芯片开启没有电压,芯片肯定不工作,找到问题开工,把R376电阻换了 测量13脚5.5V ,正常,测试待机 3V 5V都出来了  加电测试正常,亮屏,到此维修结束

网友:
这个是通病

网友:
3、5V不出,EN电路腐蚀通病,B590也如此

网友:
这问题好修

网友:
这个机器应该都知道有这个通病吧

网友:
这个机器以前修到过,不能关机,好像是EC的BIOS有问题

网友:
这就是通病啊,论坛一搜一大把

网友:
这机爱烧乌龟壳。。。。。。。。。。。

网友:
这个位置属于通病位置了

网友:
这个很早以前就有案例说服这个是通病了

网友:
直接把俩电阻拆了扔了,把c壳下面黑海绵拨干净,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通病 捡钱的  一年要修几十台

网友:
这个是通病,昨天修了一个问题故障点一模一样.249换掉 去掉烧的电容就好了

网友:
海绵垫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