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相机]
请问大家都用什么相机拍图,拍芯片?

楼主(2017-04-14):
手机拍芯片不够清楚,想买个卡片相机,拍照,能告诉相机的型号吗?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买个单反或买个手机像素在2000万以上就可以了,拍的很清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买个单反或买个手机像素在2000万以上就可以了,拍的很清楚

单反太贵,2000万像素的手机具体是哪个?型号多少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反太贵,2000万像素的手机具体是哪个?型号多少谢谢

我自己用的是魅族PRO5 你可以买个三星的或别的像素好点的就可以了

网友:
一直用苹果加放大镜

网友:
请问魅族pro5拍照效果怎么样?

网友:
用手机拍的呢

网友:
像素好一点的手机就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