魅蓝2主板左上角和右上角上面两个触点是什么啊

楼主(2017-04-14):
左上角和右上角那两个触点开关是什么元件。起什么作用啊

网友A:
有可能是接触话筒,摄像头之类的小元器件的接触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接触话筒,摄像头之类的小元器件的接触点

这个主板还有一个盖子。一盖上就相当于左边两个角短接在一起。右边两个角也短接在一起。但是不盖上也同样可以开机

网友:
是这个样子的。上面还有标识。不认识是什么标识

网友:
天线触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主板还有一个盖子。一盖上就相当于左边两个角短接在一起。右边两个角也短接在一起。但是不盖上也同样 ...

那就不清楚啦,这2个触点肯定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网友B:
在下面也有。尾插小板上也有。天线应该在上面吧

网友:
确定是wifi天线吗2边都有这个触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下面也有。尾插小板上也有。天线应该在上面吧

用天线的地方多了,信号,WIFI,蓝牙,NFC,GPS。。。。。

网友:
好文章。。。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