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T6 个别键不能用

楼主(2017-04-14):
FELX-14 板号ST6的联想笔记本 EC 键盘都换过 EC程序刷了  还是TY 删除不能用 这几个键应该是一条线的  耦合电容也去掉了 键盘接口阻值换之前和之后都一样 没有哪个端了 有没有碰到过的

网友A:
仔细看下图纸还有没有外围电路,之前遇到一个屏麻片  引起键盘不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下图纸还有没有外围电路,之前遇到一个屏麻片  引起键盘不能用的

直通EC 每一根线都相连

网友:
那你打一下每根线到ec的通断,感觉应该是板层断线了

网友:
测阻值,不是键盘,就是线断的时间多

网友:
有的时候就是这么邪门的

网友:
键盘   到EC的线路排查 还有EC

网友:
上个月我同学修换了3个键盘才好 他是么都搞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