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78 820-2836-B

楼主(2017-04-14):
机器问题是亮机后掉电  , 电池和充电器 都一样, 开机能亮 但是马上就掉电  ,电池能充电

网友:
R7052电阻容易坏看看是不是阻值变大了。

网友A:
在充电芯片附件   有个 电阻爱出问题  排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充电芯片附件   有个 电阻爱出问题  排查下

是通病来着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  不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