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号6-71-W65S0-D02的原厂BIOS

楼主(2017-04-14):
板号6-71-W65S0-D02 BIOS程序 解决亮机慢 风扇狂转  网上下的要不是格式不对,要不就是开机后风扇狂转还报警,要不就是开机速度慢
自从刷了这个BIOS,开机不慢了,风扇也不狂转了。只是开机时不显示品牌的LOGO,经验证可用。
内含EC和南桥的BIOS

网友:
logo可以添加的

网友:
学习一下,正想了解呢

网友:
下面那个图片断线的应该在CPU后座边

网友:
看看是什么神器。。。

网友:
不错,内容资料很好

网友:
这样也可以,高手

网友A:
还是要报警啊大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要报警啊大哥

我刷后是不会报警的哦,你两个BIOS刷试下

网友B(2017-05-22):
那里可以啊。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里可以啊。还是不行。

我的是可以的,亲自验证的。你的不行,检查下是不是其它问题。

网友:
K4-I74572D1板号也是:6-71-W65S0-D02 不知道合用否

网友:
下来试试看,

网友:
还是点不亮啊,心累啊

网友(2017-06-23):
非常好用谢谢

网友:
下来看下,老是掉电重启,不定时掉电,有时候不开机,电流上不来。希望可以解决

网友(2017-09-02):
解决了没有
你们的都刷好没有
@@@@

网友(2017-11-23):
我的开机电流自动关机重启

网友(2017-12-31):
我的机器 开机慢的 板号一样的 刷了这个BIOS 开机掉电 屏都不显了 这个BIOS不行

网友:
板号一样刷了怎么风扇狂转报警断电

网友(2020-11-19):
海尔TR G150S-H开机电流0.03,刷此EC程序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