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Dell OptiPlex 790主板Q65蕊片板号0V5HMK不触发按开机键没反应的维修附图纸

楼主(2017-04-14):
今天修到一块戴尔Dell OptiPlex 790主板,故障为插电主板自检风扇转一下停后按开机键没反应不能触发,估计是有电压没出来或者南桥待机条件不满足引起的查图纸看到有时序在第五页,按时序查电压,由于不能触发只能插拔电源无数次测量发现时序第五步+1P5V_SM内存供电只有0.39V不正常,是由RT9646GQV(图纸FAN5078D3MPX)集成块管理,测得数据如下:

14脚VCC供电:5V
1脚5VDUAL_USBSW:5.0V(正常0.04V)
3脚5VDUAL_SBSW:0.04V

4脚B_ATX_PWROK 电源好:4.75V
13脚PGOOD:0V(正常3.3V)
15脚3.3ALW供电:3.3V

16脚5VDUAL_S3#O:0V(正常11.08V)
17脚S_SLP_S3#:3.3V
18脚EN S_SLP_S4#:3.3V
10脚SW=+1P5V_SM 内存供电输出:0.39V(正常1.5V)

由数据看很多脚不正常,特别是10脚SW=+1P5V_SM 内存供电输出:0.39V不正常,果断更换一片全新RT9646GQV,插电自检1.5V内存供电出来了,按开机键触发跑码亮机,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排除。附上这主板的电路图共享。

戴尔Dell OptiPlex 790 990主板 Q65蕊片 板号:0V5HMK.pdf

网友:
很多1155板子,在没有VTT总线供电之前,都是转一下就反应,点开机排针可再次触发。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我有一块上电一点反应都没呀!找不到问题

网友:
主板Q65也是不跑码

网友:
正好需要,感谢LZ分享!

网友:
正好需要这个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