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 6P U0301逻辑码片掉了怎么修

楼主(2017-04-14):
大侠们好,本人手上有片6P 主板 U0301逻辑码片在移除金属罩时碰飞,现在机器白苹果,在线求助各位这个码片换新的怎么个步骤
此板是进水板,显示屏排线接口处与背部WIFI芯片附近进水严重,拆掉防护罩后超声波清洗烘烤后机器不通电,目测C5202电容发黑,量测其击穿,更换电容后机器开机白苹果,检查发现U0301位置逻辑码片掉件,在网络上查了下懵了,此芯片是EPPROM,需烧录的,无资料,无芯片该如何办,
特发帖求助,本人擅长电脑主板维修,苹果手机是第一次学着弄,刚好朋友的手机进水,兴致勃勃地弄来玩,玩大了,
在线求助。在线求助各位这个码片换新的怎么

网友A:
逻辑麻片可以更换 找个废板拆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逻辑麻片可以更换 找个废板拆一个

兄弟,您有实验过确定可行么,可以得话我去淘宝陶片废板,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您有实验过确定可行么,可以得话我去淘宝陶片废板,谢谢你的回复

确定 换过N多个

网友:
碰飞找不到了?找不到去淘块料板拆个换上去就行了

网友C:
U0301逻辑码片可以在料板拆,U_EEP_RF这个也可以换,但是要将原来数据写进来才可以。

网友:
这个可以换,但是要把原来的数据写进去,搞不见啦,没得搞啦。

网友:
还是 找回来吧    换新的 要写数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您有实验过确定可行么,可以得话我去淘宝陶片废板,谢谢你的回复

可以换,但是要把原来的资料写进去。

网友:
换这个是需要把原来的数据写在新的芯片上如果没有了就不好搞啦

网友:
就是存储指纹信息的码片,拆料板换上去刷机就好了

网友:
码片需要写原来的数据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U0301逻辑码片可以在料板拆,U_EEP_RF这个也可以换,但是要将原来数据写进来才可以。

就是料碰飞后数据也不知道怎么弄,数据何来哦,刚去买了块废板,但原来的数据恢复不了是否废掉了

网友:
跟换后,重新刷机就可以

网友:
可以直接换

网友:
可以直接换,换完需要刷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料碰飞后数据也不知道怎么弄,数据何来哦,刚去买了块废板,但原来的数据恢复不了是否废掉了

原来数据没有了,就没有用的了。

网友:
逻辑码片随便换,换上刷机就行!基带码片才是唯一的!

网友:
对   逻辑码片可以换的   就是资料没了  要刷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