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分了,发一下最近两天的维修记录

楼主(2017-04-14):
型号:HP431
故障:开机掉电,且掉电电流不固定,不亮机
解决方法:拆除PQ30(风扇插口右边330电容上方)
型号:E1-471G
故障:无CPU,独显供电
解决方法:测量CPU供电芯片条件都正常,检查后级发现有一组上管GD极导通,更换修复。
型号:联想G490(LA-9631P)
故障:触发上电0.2左右,有时候能开机,有时候上电0.5
解决方法:测量发现,电流0.2时无CPU供电,查芯片供电正常,EN无电压,追查来自PU601,且VCCSA也无电压,PU601的EN信号只有0.5V,拆除PR608故障修复。
型号:三星Q430(BA41-01279A)
故障:电流上到1.3不显示
解决方法:量到独显供电没出来,示波器可抓到瞬间波形,更换电感后端两个330滤波电容修复

网友:
楼主,最好有个图啊

网友A:
多发一点维修记录,

网友B:
怎么没有具体维修过程了呢

网友:
哈,想给你加分,就是无从加起,这种记录大神一看就懂,小白怎么看都不懂

网友C:
三星的这个修的厉害 示波器辅助速修 加分了

网友D:
加分支持,要是有具体维修过程就更好了

网友E:
示波器修供电秒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示波器修供电秒杀啊

修电容滤波不良的用示波器比较好修,用万用表的话是测不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分支持,要是有具体维修过程就更好了

都是修完之后随手记的,方便以后修到同样的机可以查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没有具体维修过程了呢

感觉像是通病的故障我就修完随手记了下,像进水上BGA这种我都没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星的这个修的厉害 示波器辅助速修 加分了

谢谢版主,分确实不够用,又没时间发详细贴,有时候急用图纸不得已只能灌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发一点维修记录,

以后有机会多发,谢谢支持

网友:
加分,加分,。学习经验了。有图就更爽了。

网友:
波波修供电问题还是很好的

网友:
这是个好方法,没分了这样也可以加分的

网友:
带上图纸就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