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战神k610c-i7不加电,修好后报警 灯闪 掉电 解决

楼主(2017-04-14):
今天接到一高配机器k610c-i7是四代CPU双核八线程的,感觉很爽,说下故障插恒流源待机0.03 不加电  感觉待机有点不正常,先拆机看看 两个BIOS  刷过   桥 焊过 心里那感觉一下就没了由于是修好客户带走后发帖所以只能发图纸跟说明了,机器照片没有了,拆机放电也是此故障,没有短路,但是无意中测到竟然有内存电压,,跟1,05v电压 切 电感波形正常,此时在想是不是自动触发了呢,于是测susc#  susb#果然跟我想的一样都是3v自动触发了

但是别的电压都没有,0.75v也没有,为什么内存电压出来了,没有0.75v呢当我看到这时一切都明白了

  原来susb这个信号变成了3v也就是说susb#转换susb失败,查此信号pq23b的5pin 3pin 都是3v看来是pq23b里边断路了,换一个后 *脏话*竟然亮机

但是亮机后一分钟竟然多次连续报警三声  切大小写等随着报警声的频率闪,后断电,什么情况,于是各种查资料,有的说显卡供电没有的  有的说显卡1.5v转换没有的,,看到这我心中有数了问题出在显卡部分,但是我这个供电全部齐全,于是对着板子仔仔细细的看十遍,终于在板子背面显卡上方,看到了竟然缺一个件不是旁边电容上有一点锡的话根本看不见,差图纸是显卡温控的总线三极管q5,肯定是被同行拔掉的,补好件后不报警了

但是5分钟后灯闪掉电,这什么情况,想到是高配机器,把所有的东西都装上后解决问题,但是还自动触发我去  毛病真多啊 ,我就找到cmos旁边的二极管一测没有电,但是cmos电池我按上了啊,此刻心里就祈祷桥千万别坏啊,没有短路c678换了也不管用,我一侧d24你妹的一边249正常阻值一边正负都是60啊,换了d24后全部都解决了

,     发个帖子真的不容易啊,,,故障总结    1susb#转susb的三极管  坏 2显卡的温控总线三极管被同行拔掉  3  cmos二极管软击穿
大神们给我加加分吧 求你们了  两个多小时了写这个帖子,对了 我的论坛什么时候认证啊

 会员119962元2023-1-11 16:04
 会员190772元2023-1-9 18:44
 会员12702542元2022-12-16 18:06
 会员11473422元2022-12-12 18:46
 会员4488592元2022-10-27 16:27

网友A:
这个故障就是二次转换电压有问题

网友:
这次排版成功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故障就是二次转换电压有问题

大神你看到我的排版了吗,排版是怎么样的 我学习排版呢,,,我这边网速太慢了 图片都在打圈看不出来 ,你能给我截个图吗我看看 我的排版成功没

网友:
大神们你们看到我的排版是怎么样的呢  给我截个图好吗

网友:
加上图就好了

网友:
为什么我发的图看不见啊

网友:
挺曲折的, 已加分

网友:
大神  怎么排版 啊   你看看我发的图片都不见了    愁死我了    我想排的好看点   想贴精华   但是不会  求指教

网友B:
学习了,一直看到神舟的就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一直看到神舟的就头大,

都一个样  仁宝的板子

网友:
大神就是大神,不错,

网友:
这个有图纸吗?

网友:
乱到爆了,susb#转susb没过去  所以机器开启了一部分susb电压??  温控让同行给拔了??二极管也让同行搞垮了?

网友:
修的好 思路清晰

网友C:
加分啊   鼓励鼓励我啊 嘿嘿

网友:
权限不够只能一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分啊   鼓励鼓励我啊 嘿嘿

好的 昨天是手机发的 不会加 今天用电脑

网友:
楼主还是很牛呀,修好了就好,这个发贴排板,真的有点难,我也试过,不好排,

网友(2017-05-17):
   同行是没修好,然后做的故障把?鄙视鄙视,,,

网友(2017-08-18):
不容易啊,被人家做过故障的,幸好楼主技术好,我修过战神的这些机子,亮机后报警灯闪掉电,独显供电坏的

网友(2017-11-20):
在哪里加分啊 我怎么加不了

网友:
学习了 。。。。分析得很好

网友:
这个机器超垃圾 最容易坏

网友:
思路清晰,
大神就是大神,不错,

网友:
老湿机6666;,,,,,,,,,,,,,,,,,,,,,,,,,,,,,,,,,,,,,,,,,,,,,,,,,,,,,,,,,,,,,,,,,,,,,,,,,,,,,,,,,

网友(2018-01-16):
看上去不错的样子。。。。呵呵。有机会拿点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