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K不插COMS电池 可以自动开机 如果插COMS电池 怎么按开关都不触发 待机是正常的

楼主(2017-04-14):
(无正文)

网友:
检查RTC电路这块嘛。

网友A:
开关好的坏的啊。你检测了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关好的坏的啊。你检测了么

好的 连接线也是好的

网友:
RTC电路是重点

网友:
RTC 和南桥

网友:
好的 正在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 连接线也是好的

你试下用表笔点能不能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 连接线也是好的

测测开关3.3有没有

网友:
直接按照不开机 维修就好  查开机的条件 特别是桥的rtc相关

网友:
明显RTC电路不正常 或者桥挂

网友:
最终开关第9脚和主板上的连起来就好了

网友:
开机接口是否有虚焊

网友:
重点看桥吧  这个机器没有BIOS电池 是会自动上电的  看看EC到开机接口的通断   测测开机针脚有没有3.3V高电平

网友:
都说是RTC电路,我认同,但也不一定啊,键盘开关坏了,不也是这样啊

网友:
那就吧coms电池不要了呗 用电池保存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