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SY-A78LM3 主板不过内存维修

楼主(2017-04-14):
编辑:诚信电脑1376工作室
品牌:梅捷主板
型号:SY-A78LM3
故障:开机无显示
一台组台式机电脑开机无显示,插上故障检测卡开机,跑码65,换了一张内存条还是一样。主板型号如图下:

把主板拆出来开机测量各大供电基本正常,主板无论是插上内存还是不插内存都是跑65,如图下:

主板不过内存,接着插上内存打值卡测量内存条件......测到VDDSPD 0V不正常,如图下:

VDDSPD正常是3.3V0V肯定会不过内存的。仔细在内存周边的电路看了一遍,发现了敌情,请看下图:

用刮刀轻轻刮开,发现线条已经断开了,请看图下:

接着就是烙铁补线......不一会儿线补好了,请看图下:

接上电源再次开机,VDDSPD 3.3V已经出来了,请看图下:

此时主板已经正常跑码了,接上显示器已经有显示了,经进系统测试一切正常,主板的故障解决了,最后附上亮机图片:
我们做维修的,有时候细心观察故障主板经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细节决定成败,
                            态度决定一切!

网友A:
支持,但SPD电压是关健测试点必查的,不目测板也要测它的

网友B:
这故障直接秒杀了,这种贴 以后别发了。没啥技术含量

网友C: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秒杀哦!

网友:
维修不易,

网友D:
这个位置一般是腐蚀引起的断线

网友E:
有图有文字写得很细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支持,但SPD电压是关健测试点必查的,不目测板也要测它的

谢谢支持,嗯是的,不过内存,内存的条件必须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故障直接秒杀了,这种贴 以后别发了。没啥技术含量

请问技术定义是什么?很明显我是发帖赚点积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秒杀哦!

可以说是秒杀了,

网友:
是呀!现在的景气很差,都是没有什么机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位置一般是腐蚀引起的断线

谢谢楼主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图有文字写得很细值得学习。

谢谢楼主支持。

网友F:
楼主的最后一句总结才是精华:细节决定成败,态度决定一切!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最后一句总结才是精华:细节决定成败,态度决定一切!

这句话其很值得学习

网友G:
这个问题不管一线  还是二线主板  这里都喜欢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问题不管一线  还是二线主板  这里都喜欢出问题!

能找到故障问题所在就好维修。

网友H:
梅捷很会烧SPD的供电线路 遇到过一两次

网友:
引用 网友H:
梅捷很会烧SPD的供电线路 遇到过一两次

也是这个地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有图有理,,有真像!1图文并茂!!写的好!!多多发贴!!VDDSPD 3.3V引起!

缺少SPD供电导致不过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J:
缺少SPD的我遇到的都是E0代码

可能是故障检测卡不同的原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梅杰主板也修过SPD断线的 位置在背面不过 很清晰

在背面断线就比较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