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450R5J BA41-02390A 不开机 触发5秒后电流 0.13A 无图纸 盲修

楼主(2017-04-14):
三星 450R5J BA41-02390A 触发5秒后电流 0.13A  无图纸 盲修

同行机  成色还蛮好 基本没动 目测无进水 无变形 无摔

待机正常 0.002A--0.00A

各大电感无短路  公共点电压正常

触发后  电源指示灯亮  电流0.005A  约5秒后 升到0.13A左右   无变化 不掉电

测显卡供电(两电感共输出端)和最下面一电感(无丝印) 无输出   其它均“正常”(无图纸 具体电压也不确定 只能测电感输入端有波)有输出

显卡供电芯片为RT8813A(芯片上有丝印再上网查)   下面电感输出芯片 TPS51117

分别下载两芯片的DATASHEET PDF

得 RT8813A  3PIN为EN脚  16PIN为PGOOD脚

TPS51117 1PIN为EN脚

触发后 实测 以上三脚均无电压 (正常为3.3V)

。…。…。…………。…。…。…。…。…。…。…。…。…。…。………

时序都有先来后到  这两个应该也不外乎

跑线路 果然51117的1PIN-EN受控于RT8813A的16PIN

那重点就在RT8813A的3PIN上了

这里DATASHEET 已经不起作用了  参考有用到此芯片的完整图纸 广达 TWS

3PIN DGPU_PWR_EN   这是受控于桥的 (此板四代  桥CPU一体的)

印象中同平台的板 有些显卡供电自身异常的 也会导致桥不发DGPU_PWR_EN  关于这点理论上用示波器应该是可以测到的

时间紧 简单点  将DGPU_PWR_EN强制拉高  实测SE1-1组供电输出正常  SE2-2组无输出

查14PIN SEN2 DGPU_PROCHOT# 无5V   受控于显卡

因为第一组已经正常(两组共输出端)此时显卡供电应该是正常的   那为什么还不出DGPU_PROCHOT#呢

1显卡坏  2显卡还有信号没有收到 3软程序问题

按道理是先刷BIOS的   但这里没有 因为电流才0.13A左右 也就是CPU桥都没有正常工作  还没到读BIOS来驱动显卡

还有信号没收到? 没有图纸 确实不好查  也找不以测试点  先放弃

显卡坏?换显卡 代价大 也怕误判   只能先加焊试下

时间急  跟同行讲好   先就这么加焊用着   等返修时 再取下来重做吧

网友A:
每当遇到这么圆的坏屏,都在反问自己怎么能搞成这么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当遇到这么圆的坏屏,都在反问自己怎么能搞成这么圆的

对呀  这种圆形漏液屏怎么做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当遇到这么圆的坏屏,都在反问自己怎么能搞成这么圆的

进水。。,还会跑动呢,,我前几年夏天30多度拿区爆晒一个下午,,一点用都没有,,后来丢了。。

网友:
哦  最终问题显卡虚了。

网友:
原来说了这么多,最终的问题就是显卡虚汗啦

网友B:
有时候就因为板载机器电流跑的低容易产生误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时候就因为板载机器电流跑的低容易产生误导

现在的笔记本电脑主板电流都很低的,都是低功耗的笔记本,电流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