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i2369v白屏

楼主(2017-04-14):
aoc i2369v白屏。

网友A:
有时候可以
付吕剑武
屏线导致屏供电嫌疑大大的。
详情

网友:
查查供电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可以
屏线导致屏供电嫌疑大大的。

网友:
啥也不查 就求助 是不是缺分了

网友:
查屏供电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
查屏供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