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东芝L630掉电

楼主(2017-04-14):
引用论坛的例子:修了一台东芝 l630的机器,i3的。插上电源第一次开机可以正常使用,但是电源不拔出,关机后每一次开机都是在开机30秒左右掉电,若是每一次关机后把电源拔出再插上然后再开机则能正常使用,也就是说关一次机就要把电源拔出,否则下一次开机就会掉电,求解是什么问题?

我修到一台一样问题的,,,,不知道什么问题,求解决。。。。。

网友A:
有没有装电池,你最小系统试了?确定是主板吗?我觉隔离保护概率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装电池,你最小系统试了?确定是主板吗?我觉隔离保护概率大

是隔离保护的问题。

网友(2017-05-21):
保护隔离  还有BIOS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