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6背光升压电杆L1503可以用哪种电杆替换

楼主(2017-04-14):
有没有大神知道这个电杆在其他板子上有没有相同的  或者类似可以替换的

网友A:
找块料板不解决了?三十二十的事

网友:
找个 料板在同位置拆最快了,不需要查参数之类的。

网友:
同型号的料板上拆,料板都是维修必备的。

网友:
升压电感都是经过计算的,最好是原值换。

网友:
买个小6的拆件板  很便宜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块料板不解决了?三十二十的事

不用那么贵,打孔板10多块钱这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用那么贵,打孔板10多块钱这样。

深圳可以啊,我们还得加运费呐,本地价格都不低

网友:
多买几块料板这个问题就解决啦,打孔板最便宜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深圳可以啊,我们还得加运费呐,本地价格都不低

一次买10多片,运费算算就少啦。经常要用的东西,多备点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