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牛NV44 待机0.2A 新问题 怪问题,挑战2小时修复

楼主(2017-04-14):
2017年4月14日 晴天         散客机 : NV44
广达代工:Z06
故障:待机高0.2A同时风扇也转
修此从头到结束 ,有三个人一直围观,两个徒弟和客户,裸板上电为0.2A,  很久没有修奶牛了,有点陌生,打所有阻值无短路,当插电手摸待机芯片,RT8206时有点温度,测5V电感为4V多,测3V电感为2V,芯片多,先换个芯片一样,以为滤波不良,2个电容换掉一样。

用拆除法当拆到PQ30时待机正常,在把PQ30装上,又回到0.2A。
当带电把CPU扭开时待机正常,锁好CPU也正常,上电 ,能正常亮机,关电源在开又变成0.2A,此机0.2A电压产生(3V为2V ,5V为4V,1.05V为1V ,CPU供电是没有的)。,
当把1.05V电感撬开时,此时待机正常,焊好电感又变0.2A不正常,一个一个测试花了不少时间。。。。。

最后查RT8206条件 0.2A情况下6脚 19V ,   4脚 7.5V ,1脚 2V  ,7脚5V,14脚和27脚开启是2V多,就按不出开启修吧,跑线路:5V_EN---3V5V_EN---VL
上拉--SYS_SHDN#受控--Q7--PM_THRMTRIP#这里是1.05V上拉,难怪断开1.05V电感,待机正常 ,PM_THRMTRIP#这里是温控电路,这里去的地方有 NB SB内部CPU模快,难怪扭开CPU待机正常 ,说到底就是PM_THRMTRIP#保护拉低SYS_SHDN# 拉低3V5V_EN,这就好办了 ,直接取掉Q7,THRMTRIP#不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