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T2020硬盘锁,要硬盘内的数据。

楼主(2017-04-14):
型号:富士通T2020
现象:出现硬盘锁
过程:接机时能进系统,WIN7 32位系统,客户说系统太慢要求重做系统,桌面有重要数据,于是就把重要的数据复制到F盘,重启电脑开始做系统。
         进BIOS时发现需要密码,问客户要,客户没有。只有再想办法。于是进系统安装MXDOS,进入了DOS,该死的本本只有一个USB接口可以用。另一个坏了,
         进入GHOST时,不能识别优盘,于是一想可以用DEBUG清除BIOS密码,于是命令DEBUG,O 70  10 ,O7 01,X。重启就出现下面画面。

    显示英文:DRIVE0 HARD DISK LOCKED  叫输入密码。这个硬盘有客户的一个重要数据。于是接到台式机上,DISKDEN能识别盘,但里面没有分区了,恢复分区无用,试了好几个软件也无法恢复分区和文件。
   后来用其它的硬盘装上些本本能进系统(在台式机上GHOST的系统)。但原硬盘有重要的数据。

请求:哪位大师能恢复上面的数据?????

网友:
有哪位大师能搞定????红包等着你……

网友:
网上搜到了,说MRT软件可以解除此密码。哪位大师有?

网友:
这古董 谁见过

网友:
需要解密 暴力pojie

网友A:
mrt,pc3000等为硬盘解密. 这个价格应该不用很高,只解密价格不会高,但要帮取数据就不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mrt,pc3000等为硬盘解密. 这个价格应该不用很高,只解密价格不会高,但要帮取数据就不低了.

谢谢……只有拿去电脑城了。找数据恢复中心解密。

网友:
去电脑城数据恢复什么的看看吧

网友:
这得看是什么盘的了,不是看机器型号的

网友:
pc3000可以搞,ST的有通用密码,富士通的好像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