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台式机m3a780m v1.0 报警三短一长

楼主(2017-04-14):
同行送来一片说报警不显示 因为忙先让客户回去,忙完手上的事情后  拿出这片板 上电测试 内存报警,跑码显示56 拔掉内存依旧,这个板BIOS也容易出问题,二话不说在基地下载了一个刷上故障依旧,换了CPU也一样,心想内存该不会是有断线了吧,拿起板仔细观察下翻到背面是发现问题果然断线了,补上 后通电不报警了LOGO出来了,维修结束

网友A:
你们修机都不目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们修机都不目测了,

一忙起来就忽略了

网友B:
照片拍的挺清晰的,看来是spd断了,是不是客户自己拆和装刮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照片拍的挺清晰的,看来是spd断了,是不是客户自己拆和装刮断了

很明显是烧断的,

网友:
应该是SPD供电断线

网友B:
总感觉这样是客户自己插反过
不然怎么烧断,如果是线的粗细不够或者说腐蚀过于,那出现的几率更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总感觉这样是客户自己插反过
不然怎么烧断,如果是线的粗细不够或者说腐蚀过于,那出现的几率更多

很大可能是代电插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照片拍的挺清晰的,看来是spd断了,是不是客户自己拆和装刮断了

不是刮断,是烧断的,相片是我未退休的诺基亚930拍的平时拿来接电话和拍照用

网友:
是的,以后还是要细心点先目测下再修,少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