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小弟求助一下!!!!5S刷机报-2处理方法

楼主(2017-04-14):
      ]先感谢看帖的朋友,接客户手机开机苹果图标——红屏——重启,一直循环。接数据线不联机,换过U2,可以联机,刷机报错-2,请大侠支招?

网友:
比较着急小弟在线等,谢谢

网友A:
看下进度条具体大约走了多少 在分析 -2似乎不多

网友:
看进度条的位置,判断才是最准确的。

网友:
红屏重启一般是I2C总线的问题,再换个U2试试。

网友:
看看论坛有没有相同案例   红屏   重启的话有可能是cpu

网友B:
螺丝柱你看一下是不是扭断线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进度条具体大约走了多少 在分析 -2似乎不多

谢谢哥哥,验证文件进度条走完了,开始更新设备还没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螺丝柱你看一下是不是扭断线啦。

请问哥哥用什么的显微镜合适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下进度条具体大约走了多少 在分析 -2似乎不多

刷机进度,请哥哥指点

网友:
红屏大多数是CPU故障引起的,报错需看进度条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机进度,请哥哥指点

I2C总线,你查以一下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机进度,请哥哥指点

还有螺丝柱有没有扭断线。之类的

网友:
两个螺丝柱下面很好,们问题,查查总线吧

网友:
螺丝柱和总线阻值和电压都量了没问题,看来就只有CPU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