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78不识别硬盘求助

楼主(2017-04-14):
测试没有3.3V,5V正常,但是我看图纸上不知道那个是3.3V  17是LED灯,21是5V还有1 3 5 7 9 11 13都是5.0V,难道没有3.3V输出?不可能啊

网友A:
这个机器硬盘线容易坏、

网友B:
楼上的说的很对;这个线也不贵

网友C:
这个先容易断 你若没有线 可以测下 接通 有可以换个试试

网友D:
机器通病是硬盘线 你先发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机器通病是硬盘线 你先发个试试

屏线已经在路上,非常感谢各位的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先容易断 你若没有线 可以测下 接通 有可以换个试试

屏线已经在路上,非常感谢各位的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说的很对;这个线也不贵

屏线已经在路上,非常感谢各位的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硬盘线容易坏、

屏线已经在路上,非常感谢各位的解答

网友:
非常感谢大家,就是屏线坏了,已经弄好

网友:
换过几台都是线问题。

网友:
金币为0,搜索不了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基本就是线的问题

网友:
先换线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