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3437

楼主(2017-04-14):
不加电,待机电流有0.03,无35V,公共端没有电压,且主板有鸣响声,最后查到35V电感附近的公共端对地滤波电容短路,去掉正常开机

网友:
无图无真相,发帖子的时候尽量图文并茂,你这种帖子有灌水的嫌疑

网友:
3 5v短路一般比较好找

网友:
主供电短路的帖子不要发了。没有技术含量。

网友:
有短路没待机  有具体分析最好

网友:
公共端短路,才那么点待机电流,那也是神机

网友:
你这个是不是应该是已解决的   怎么是求助帖子啊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