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 REV2.2 触发风扇转一下停一下

楼主(2017-04-14):
GA-H61M-DS2 REV2.2 触发风扇转一下停一下  换好的内存不行
刷过几个BIOS 也不行
查各供电 PG都正常
-CPURST 也有1.1V
换个CPU还是一样
不知道怎么去修了 唉 没思路
求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A:
我觉得您还是应该从各路供电查起!

网友B:
上技嘉官网刷最新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技嘉官网刷最新的BIOS

刷过啊  官网的最新的下载来刷了 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您还是应该从各路供电查起!

供电正常啊  CPU供电1.2V有 其它就更不用说了

网友C:
内存检测不过去就是这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检测不过去就是这现象

问题是没跑码 不上内存接蜂呜器不会响的

网友D:
修好没?我有一块也是这样的情况,电压都正常还能点亮屏,但会掉电,转一下停一下。

网友E:
跑马吗?诊断卡跑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好没?我有一块也是这样的情况,电压都正常还能点亮屏,但会掉电,转一下停一下。

没修好 让人拿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跑马吗?诊断卡跑多少

就是不跑码

网友:
应该测量下DMI总线这路。毕竟CPU和桥之间通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