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40S NM-A051独立显卡BIOS

楼主(2017-04-14):
原厂T440S   独立显卡    版号  NM-A051

原厂 NM-A051独显 T440S.rar

网友:
没学液晶的我们也见识下

网友:
谢了 刚好需要 但愿刷上就OK

网友:
下面那个图片断线的应该在CPU后座边

网友:
这个太实用了赞一个!

网友:
备用下了,呵呵

网友:
有用过好用的吗

网友(2017-07-31):
我同样板号的bios是8M的啊?   NM-A051    rev:1.0

网友:
8M的不好用   刷16M的一样   我刷的时候全部是16M的

网友A:
刷了之后,
我是T440S独显,16M
电流大约是:0.45->0.56->0.006A,掉电,重启,死循环。。。。。。。。。。。。。

yjp

网友:
故障一样 掉电循环 有修好的朋友吗

网友(2017-10-01):
引用 网友A:
刷了之后,
我是T440S独显,16M
电流大约是:0.45->0.56->0.006A,掉电,重启,死循环。。。。。。。。。 ...

我也是掉电循环,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
楼上,楼上的楼上,

好了,板载内存坏,屏蔽掉板载内存好了,供参考。。。。。。。。。

网友(2018-05-26):
16M 的  我这个是 8M 的啊                  下了才知道,

网友(2018-10-22):
BIOS确定亮机快OK

网友(2019-01-10):
这机器解密刷BIOS就能解,不用换EC

网友(2019-12-29):
引用 网友A:
刷了之后,
我是T440S独显,16M
电流大约是:0.45->0.56->0.006A,掉电,重启,死循环。。。。。。。。。 ...

老兄 我看了你发的屏蔽板载内存的帖子  我按照你的方法 结果还是不显示 报警滴滴滴 滴滴滴 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