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不开机

楼主(2017-04-14):
型号 V193W

故障现象
第一次开机出现白屏
再次拔插屏线 就出现 开机指示灯亮蓝色 没有宏碁LOGO  和无信号提示
只有5条亮线 指示灯一直亮蓝色
接入信号 和不接信号 一样 只有右侧的 5条亮线

网友A:
没有了吗,你想表达什么问题

网友B:
那五条线条一般液晶板面的问题。

网友C:
这显示器修好了  线也不会消失

网友D:
09年了  也该退休了

网友E:
五条线是屏幕本身的问题,去不掉的,你现在能解决的就是把机器修的能显示图像

网友F:
你描述的故障跟竖线没关系,你是想修好不开机故障呢,还是想讨论竖线问题?竖线你是没法修的。

网友:
不知道什么原因
就来救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了吗,你想表达什么问题

现在 不开机了
上来请教下 怎么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五条线条一般液晶板面的问题。

看来 这屏是报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显示器修好了  线也不会消失

搞搞看
有图像 就可以用了 做监控显示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09年了  也该退休了

是的 时间比较长了
看着做工还行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五条线是屏幕本身的问题,去不掉的,你现在能解决的就是把机器修的能显示图像

你现在能解决的就是把机器修的能显示图像

是的 就是搞搞看 修的 能有图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描述的故障跟竖线没关系,你是想修好不开机故障呢,还是想讨论竖线问题?竖线你是没法修的。

你是想修好不开机故障呢

按是修不开机故障的
上来请教下 怎么搞下的

网友:
客户那来的时候 开机发现屏幕亮一下就灭
同时可以闻到 机器里边有烧焦的味道 同时还可以听见有吱吱的声音
于是拆开机壳
发现是换过灯管的 灯管焊接线 烧焦掉落了
不是拆屏换的灯管 是直接从两头剪掉  灯管插进去的 用胶固定的 胶都烧没有了
于是拆屏换灯管

液晶屏拿掉后
发现最上边的 纸右上角都烧黄了

灯管两头没有固定垫 一头都烧黑了

看来拿来的时候 开机有吱吱响声 是灯管打火的声音
焦味是最上边的纸烧黄的味道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你现在能解决的就是把机器修的能显示图像

是的 就是搞搞看 修的 能有图像的

现在感觉是有背光了,没图像,是吧?那重点查驱动版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现在感觉是有背光了,没图像,是吧?那重点查驱动版吧

吧驱动板 拿下 拔插两头屏线
开机显示器logo 偏色

未接入信号 正常

接入信号 画面偏绿

看样子 屏被拆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吧驱动板 拿下 拔插两头屏线
开机显示器logo 偏色

打一下RGB 阻值看是否正常

网友H:
这样亮线基本都是屏的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打一下RGB 阻值看是否正常

打驱动板的 VGA接口的 R G B 对地阻值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样亮线基本都是屏的问题

还有偏色的问题 画面 严重偏绿 竖条状的
看来显示器有报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打驱动板的 VGA接口的 R G B 对地阻值吗

嗯,看一下是不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