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QL-I/SI 开机键盘 鼠标都不能动 但接上PS/2的键盘

楼主(2017-04-14):
华硕P5QL-I/SI 开机键盘 鼠标都不能动 但USB和PS/2的键盘同时接上去  USB键盘能用  PS/2用不了  单接PS/2也不能用  这应该主板是哪方面问题  从哪里入手

网友:
ps/2 供电, ps/2 四个数据线对地阻值是多少? 排阻,滤波电容

网友:
可能是IO坏

网友:
检查PS/2 的供电。。。这应该是IO 的问题。。

网友:
PS/2不能用,查ps/2di电路

网友:
可能是PS/2供电有问题,检查供电先

网友:
最终解决,把PS/2上面一根跳线拨了 USB键盘能正确使用  PS/2还是不行  就随他吧 谢谢群友们

网友:
华硕PS/2接口多472上拉排阻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