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inspiron15-5548找不到硬盘可能是通病

楼主(2017-04-14):
问题:有时能找到硬盘,就是进系统二三分钟就蓝屏,再打开就找不到硬盘了,再要么就直接找不到。修这个机子可以说是一波三折。拿来时,是不亮,修亮了。结果,顾客当天晚上又拿来了,说是进不了系统,出现一串英文字母。通电一看认不到硬盘,bios里面也没有,听硬盘没有转的声音。硬盘没有转,把硬盘线拆下来用表打值,有一根线断。二话不说,上某宝发线。二天后,线到了,装上去试,我勒个去,硬盘转了,可还是找不到。叫老板再发了一根,又过了两天,线到了,再装上去试,能找到硬盘了,也能够进系统,正等我心里有点小喜悦的时候,md,一二分钟蓝屏了,再打开就又找不到了,我心里有万匹草泥马奔腾。没办法,修到这份上,说不修了,时间也去了,也不好收钱,只能耐着性子修。先到论坛看看有没有一样的问题,百度一下,结果还真有,可是没有解决。下面付有图纸,我顺手就下下来了。把机器拆开用表打排线电压,结果发现一个问题
5v正常,其他数据线也正常,FFS_INT2_CONN这个信号能找到硬盘时2v左右在抖,找不到或蓝屏时电压就是2v,不左右抖动,然后我不知道这个信号是干嘛的。于是,我百度一下

反正我是看不懂的。不管了,看图查这个信号来源。

在主板上这几个元件没有焊上去,又查ffs-int2,信号经过一个芯片,也没有焊上去,经过一个电阻

查电阻没有坏。信号又经过cpu

信号经过的地方就这几个位置,其他要么没有焊,要么就是好的,只剩下CPU了。于是,用风枪加焊了一下就半好了,为什么说是半好

开机cpu就占用百分之90,感觉CPU已经要gg了,硬盘找到了,也不蓝屏了,估计换一个CPU就好了。收顾客150,走人。一个月了,顾客也没有来,机子应该不会蓝屏了。

网友:
机器不会出这么多问题吧,估计之前的硬盘线也是怀疑有问题,而多次插拔而坏的吧,而真正的问题是CPU开焊,。

网友:
这个信号就是防止你的笔记本开机时摔了保护资料用的,让你的笔记本硬盘立刻停止

网友:
那个好像是为了保护硬盘设计的,以前说的ibm的笔记本在失重的情况下(就是不小心从桌子上掉下来),为了保护硬盘资料,硬盘会自动断电

网友A:
这么晚了 还在发帖啊  是cpu  桥  集成的那种吗,,,,对了  大神 你这排版是怎么排的啊  我用的xp系统怎么拍不了啊 搜狗浏览器  qq截图也不行

网友B:
这人倒是很特别的维修案例  U 是AMD还是英特尔的

网友:
没想到CPU还管理硬盘啊,这到底是什么作用?

网友:
很特别的一个案例

网友:
所以说 论坛是个好地方 带给你惊喜连连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么晚了 还在发帖啊  是cpu  桥  集成的那种吗,,,,对了  大神 你这排版是怎么排的啊  我用的xp系统怎 ...

这个前几个月就写了,只是今天下bios没分了,就发出来了,各位大神多加加分啊,我也是第二次发帖,高级模式里发图片本来还想发图纸都不知道怎么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人倒是很特别的维修案例  U 是AMD还是英特尔的

Intel的cpu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加分

网友D:
板载CPU还是你取下来吹了一下哟 我记得这个好像是板载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前几个月就写了,只是今天下bios没分了,就发出来了,各位大神多加加分啊,我也是第二次发帖,高级模 ...

唉  我想要精华贴   但是不会排版  急死了都   都折腾好几个小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板载CPU还是你取下来吹了一下哟 我记得这个好像是板载的呢

对这个是板载的,用松香水风枪加焊了,没有bgj,只能用风枪

网友(2018-12-28):
                       是通病,我怎么没遇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