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飞利浦显示器5v跳。换肖特级二极管好,

楼主(2017-04-14):
飞利浦显示器5v跳。换肖特级
二极管
好,量了一下二极管每短路
显示器

网友:
哪里的管子,上图看下

网友:
一般都是击穿,,,,,

网友:
你这个就是灌水帖,不要误导新手,短路的话,根本就没有输出。

网友:
不上图 下次在发这样的帖子 就重罚

网友:
那个管子短路是应该没有电压呀,修过好多这样的,都是没电压的,怎么还能跳变了

网友:
二极管没短路,咋会引起5v跳变?
貌似没听说过二极管不良的情况,要么就好,要么就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