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CER 4743G 无背光

楼主(2017-04-14):
从后面开始查LED线断了 ,飞线,
驱动LED TPS61187 输入端没有电压,正常的是4~24V
跑线路, 跑到接头的1。2。3。脚 测F1保险是通的,对地也是通的
简单了,拆掉C239搞定,这种电容大把

ACER 4743 JE43-CP-10277.pdf

网友:
没有大短吗   哪个厂商做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