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8B75-M LX PLUS 1.00 挡20 怎么修?

楼主(2017-04-14):
华硕 P8B75-M LX PLUS  第一次开机 跑几个码就掉电,自动重启 跑几个码  到20就定住了。。。量各电压,没发现有问题呢,IO 12V 5V 检测脚电压0.98V 1.0V
CPU 1.2V  内存 1.52V   VCCIO 1.05V  BIOS 刷过 依旧。。 32.768波形正常。。  但发现当挡20后 有时一会也会自动掉电,掉电后保护了,不能二次触发了,必须断电,和拔电池后 才能重新出发。。。但如果不装电池 就不会不能二次触发。。。。 难道桥有问题了?? 请各位帮帮忙

网友A:
楼主的供电部分还是没有完全测清楚,比如内存主供电,参考电压,SPD,基准电压等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说法  内存的工作条件查一下  还有不插内存跑什么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供电部分还是没有完全测清楚,比如内存主供电,参考电压,SPD,基准电压等

内存 供电3个都3.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说法  内存的工作条件查一下  还有不插内存跑什么码

插不插 内存都一样

网友C:
打值内存阻值卡看有没有无穷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值内存阻值卡看有没有无穷大的

用带灯测试卡 没有发现有不亮的灯(跟正常的板一样的该亮的都亮了)

网友:
这样的主板,只能按不触发来维修。华硕、技嘉主板这种问题都出现在小芝管上,按不触发查,不然真的不知道从那里下手

网友A:
测下ATX插槽3.3V,5V,12V对地阻值正常么!CPU供电12V正常么?把小4脚拆下来触发还是掉电么?

网友D:
168脚的内存复位信号是多少?

网友C:
我修到一批1155的板都是无电池开机会保护,12v 5v等检测电压都正常,重新拔插过一会就会亮机,后来全部加上电池了,不知道会不会返修

网友:
一片一样的问题。bios刷了。电压全正常。SPD没有测到波应该是没有跑到内存。SPD各电压全正常。有可能是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下ATX插槽3.3V,5V,12V对地阻值正常么!CPU供电12V正常么?把小4脚拆下来触发还是掉电么?

把小4脚拆下来触发 不掉电,无复位。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68脚的内存复位信号是多少?

内存复位电压1.5V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修到一批1155的板都是无电池开机会保护,12v 5v等检测电压都正常,重新拔插过一会就会亮机,后来全部加上 ...

我这个跟你的相反,我的插了电池 第一次触发 强关后 不触发了(感觉是保护了),得断开电源拿电池出来 才能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内存复位电压1.5V

既然内存复位都正常,说明CPU内置的内存控制器正常工作,如果换了CPU和内存还是如此,那我想这板子的桥或者桥相关电路信号肯定存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