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t240通病,亮度低于100嗡嗡响,谁有经验?

楼主(2017-04-14):
如题,搜了搜好多三星t系列都这个毛病,当年的售后处理一下就好了,现在老机器也没有售后了,谁有成功维修过的经验?亮度最高完全安静应该可以排除灯管问题吧?目前灯管亮度挺好,没有明显发黄发红迹象,是否换个给灯管供电的高压线圈就好了?

网友A:
嗡嗡响 线圈会响 灯管也会响 打开壳 听听是哪在嗡嗡响  哪响修哪

网友B:
楼主说的这个嗡嗡响,是灯管共振的声音,自己的显示器的话,不妨换成LED灯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这个嗡嗡响,是灯管共振的声音,自己的显示器的话,不妨换成LED灯条的。

拆机检查,不是灯管,是高压板上给灯管供电的高压线圈响,直接换个线圈就好了?还是周边零件有问题?

再就是最高亮度没有吵人的声音,有频率低一些的嗡嗡,应该是右边黄色变压器声音,这个声音不大,也是磁芯松动问题吧?想解决的话换个变压器就好了吧?不是周边原件影响吧?

然后低亮度吵人的嗡嗡,确认就是左边黑色的高压线圈在响,同样也是换个新的就好了吧?拆机声音还能接受,加上铁壳再加上塑料壳,声音放大的格外吵。

还有个问题,图片左上左下角画绿圈两个小线圈,同样t240型号显示器有的有的没有,装上都一样点亮,这个有什么区别?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嗡嗡响 线圈会响 灯管也会响 打开壳 听听是哪在嗡嗡响  哪响修哪

确认是高压线圈响,直接换一个就好了?还是周边原件也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确认是高压线圈响,直接换一个就好了?还是周边原件也有问题?

开关变压器工作时有轻微的叫声是正常的。这个做到一点声音没有难度较大。
高压线圈有声音很简单,直接更换就行。
至于你说的那个黄色的小线圈,因为机型不同,批次不同,设计的电路不一样,没什么好研究的。
实在不行就改个LED。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开关变压器工作时有轻微的叫声是正常的。这个做到一点声音没有难度较大。
高压线圈有声音很简单,直接更 ...

目前灯管亮度很好,先不改led了,灯管颜色也舒服,另一台电脑用的大屏是led,是感觉不如灯管柔和。
只要能确定换个线圈就不响了那就好,买个换上就行,周边不需要动就好,响,应该是用久了一直热的磁芯松动吧?
关于小线圈,仔细看了看分析了一下,没有小线圈的高压线圈长一些,有小线圈的高压线圈短一些,就好像把高压线圈分出一块当做小线圈了,这样设计有什么优缺点吗?是为了避免噪音?还是能更省电?还是对灯管有什么好处?

技术方面,多了解学习一下总没坏处的是吧?

网友E:
这个还是直接改led  不值得费那时间

网友F:
首先把机器拆开,看看是哪里发出的声音,,有的是灯管发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还是直接改led  不值得费那时间

不是靠维修挣钱,纯业余爱好,所以不缺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F:
首先把机器拆开,看看是哪里发出的声音,,有的是灯管发出的

拆了啊,确定是线圈响不是灯管,上面有长篇回复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目前灯管亮度很好,先不改led了,灯管颜色也舒服,另一台电脑用的大屏是led,是感觉不如灯管柔和。
只要 ...

既然这样,就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那个黄色小线圈,一般叫 高频互感线圈,要看具体电路,有的机器用作分配器,就是把一路高压输出分作两路,供灯管使用;有的电路是灯管低压回路,用于通路、电流检测(ISEN)。
当然,这两种器件外表看上去差不多,但不同电路不同功能,参数肯定不一样的。

你说到LCD、LED的色温,确实存在这个问题,尤其是劣质的LED发光管,其色谱过于偏蓝,就是过白太刺眼。 而LCD的相对偏暖,接近自然光,所以看起来比较舒服。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既然这样,就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那个黄色小线圈,一般叫 高频互感线圈,要看具体电路,有的机器用作分 ...

色温问题,现在国家规定不准卖cclf,全都是led,那些好几千设计用的大屏,他们的led是不是专门定做的?色温应该比普通家用的要舒服很多吧?网上能买到这种led灯条吗?

就像t240两种板子,一个有互感线圈一个没有,各有什么优缺点?下图两张就是两种版本的,借的某地的照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色温问题,现在国家规定不准卖cclf,全都是led,那些好几千设计用的大屏,他们的led是不是专门定做的?色 ...

要看具体的电路,是指电路原理图,不是实物图。
从你的帖子内容看,应该能画出两个板的灯管接口到升压器的电路图吧?
上传反面的实物图也行,尽量清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看具体的电路,是指电路原理图,不是实物图。
从你的帖子内容看,应该能画出两个板的灯管接口到升压器 ...

终于拍出照片来了

网友:
总算是换上了个全新的高压线圈,依旧是嗡嗡嗡,502也上了,哎,楼上各位还有什么办法没?只能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嗡嗡响 线圈会响 灯管也会响 打开壳 听听是哪在嗡嗡响  哪响修哪

换了线圈了,还是同样声音嗡嗡嗡,裸机声音还行,装上铁壳装上塑料壳,声音被放大的格外大,难道真是电路设计缺陷?

网友:
这个帖子就这么终结了?

网友G:
这种问题没人去纠结的, 响有多中原因, 比如线圈里铜线不紧 效感。芯片输出的频率,后级电流需求大带负载困难。 注意只要是线圈的不管是新旧都会响,只不过大小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种问题没人去纠结的, 响有多中原因, 比如线圈里铜线不紧 效感。芯片输出的频率,后级电流需求大带负载 ...

那看来真是电路设计有问题了,凑合用吧,多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