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一块技嘉B75触发重启,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7-04-15):
好久没发过帖子了,回望当年迅维一一起学习,一起吃地沟油的兄弟,早已各奔东西,有的开起了公司,有的转行,有的还在苦苦坚持,不禁感慨万千······
好久没修机子,电脑维修店在我老家那个县城,终于再也没有新开的了。

闲暇之余,修了一块朋友的板子,记录一下,主要方便自己,顺便也分享下

型号:GA-B75M-HD3  版本 1.0

故障现象:插电上去,自动开机了,这板子有PCI槽,红色四位诊断卡可以看到跑码到 RB,  然后复位灯亮起,掉电。拆板出来第一次可以跑码点亮,在BIOS的界面20秒复位灯再次亮起,掉电。拔掉电源再次插电,自动上电跑码RB然后掉电,再次触发有时会跑到55就掉电,有时候触发马上掉,有时候触发完全没反应。

维修过程,此版IO 8728F,通病论坛多得是,IO 12V 5V电压检测的问题,短接PSON上电,无复位,偶尔触发跑码的时候马上短接PSON,跑码一阵马上没复位了。以前修过这个IO的技嘉板,单纯的IO电压检测问题,短接PSON,是可以跑码亮机的,至少我目前遇到的都是。这一块,故障应该不止一个

趁短接上电的时候顺便测IO,发现IO 127脚 VIN2  电压为5.4V,VIN3 126脚 2.0V,处理方法就不用说了,拆掉 vin2 两个分压电阻和电容,短接VIN2 VIN3,两脚电压都为2.0V了。

再次触发,故障依旧,目标转向开机电路。测开机排针电压0.1V。

排除BC67漏电,R172 R175  Q24 查无异常,挑起IO 106 脚,电压正常

马上拆了个IO换上,插电这次不再自动触发,安安静静的,点触发排针,顺利跑码亮机。

没啥技术含量,纯属个人记录

网友:
l楼主不是不定时重启吗

网友:
我这边就有一块不定时重启的,都不知道该怎么修

网友:
Q24也是通病欧

网友:
自动上电一般是IO的问题

网友A:
厉害厉害,,台式机io不好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厉害厉害,,台式机io不好换

笔记本都得都好换

网友:
我遇到的开机针电压低是复合二极管坏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都得都好换

是啊,,位置不好,,有些挨着PCI槽的

网友:
台机主板好久没修了,

网友:
16进制的DEBUG卡怎么会出现R?最多就是00--FF

网友:
自动上电掉电 首先测量开关针电压 如果正常就去查检测脚 接下来按时序来维修

网友:
谢谢分享。。技嘉的这个IO坏的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