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C-471G 不开机

楼主(2017-04-15):
各位大师:
请教 ACER EC-471G 待机 很小 0.001 按开机 0.058 10钞后掉电 3 5 电源稳定 不下掉
+15 V 按开关前 只有 +8V 锯齿波 按开关后 变为直的 +12V 10秒后掉电
不开机
掉电

网友:
ACER EC-471G 掉电

网友:
看下 0.058时 那些电压不出来

网友:
只有 3VPCU 5VPCU 有

网友:
今天又换了 全新 原型号 PCH 可以跑到0.2 但一闪就掉了0.028 再过一会 儿 又掉到 0.001

网友:
各位大师 请 指点 HWPG 同时 掉电 用 双通道 示波器 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