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数500G硬盘不小心删了P表,现在低格很慢怎么办

楼主(2017-04-15):
西数500G硬盘不小心删了P表,现在低格很慢怎么办?挂了差不多十个小时低格才1.1%
硬盘

网友:
你用什么工具删除的? p表属于硬盘固件

网友:
清除自校日志等重新自校准,或直接通刷SF

网友:
有备份固件的话。回写33模块。

网友:
我想知道是如何删除掉的P表

网友:
是清除p表吧

网友:
他能清p表说明有工具,格式化慢说明里面坏道很多,重新做sf吧。

网友:
删除P表其实就是清空P表 那P表原本的坏道就跑出来了 坏道都出来了 硬盘坏道多了 那可不就慢了呗

网友:
想知道怎么删的。

网友:
小问题...发给我修..

网友:
重新SF就行了吧,

网友(2018-03-09):
好倒霉硬盘本来是点坏道现在搞得盘都不认了怎么办?

网友:
七清,从日志生成效准再跑一次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各路大神说的很明白了,顶一下兄弟的贴不掉。

网友:
刷回备份就行了,看你这样问应该对修硬盘不太了解,没有备份估计你修好的机会不大。。。。。。。

网友:
学习 了,每天学一点!!!!!进步多一点

网友:
删了再写回去啊,有工具删就说明有工具写,不过要是没备份固件就只能找固件通刷sf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