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解了一台小米2s的账户锁,折腾了两个小时才搞定

楼主(2017-04-15):
原来小米2根本没有BL锁,直接刷机到MIUI 7,然后登陆自己的小米账号,关闭手机查找功能,再升级到MIUI8最新版本,就可以了,然后再退出自己的小米账号,就完全解锁了,我还傻傻的找了半天解BL锁的办法。

其实有BL锁的机型用磁盘分区批处理或者做一个深度刷机线就可以了 也很简单,但是不知道有BL锁的机型用深度刷机线刷到MIUI7后,登陆自己的账号关闭手机查找功能,升级到MIUI8会不会再次出现原来的小米账号激活呢。

如果也没问题的话,其实小米账户锁还是很容易搞定的嘛!

网友A:
有人你会解华为的账户锁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人你会解华为的账户锁吗?

华为手机锁,刷机工具里面不是有吗,那种付费的刷机工具看一下,可不可以解锁

网友:
使用9008工程刷机线最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为手机锁,刷机工具里面不是有吗,那种付费的刷机工具看一下,可不可以解锁

在哪里,哪个刷机工具啊

网友:
分区也可以绕bl锁?

网友:
既然都已经摆在这了,我就慢慢等有机修再下

网友:
小米2s有锁吗?

网友:
华为手机不能解锁

网友C:
现在华为小米好多手机都加锁了,都需要解锁,不好解,好烦人啊

网友:
没锁bootloader,但是有账户锁,这个是系统级的,不在硬件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现在华为小米好多手机都加锁了,都需要解锁,不好解,好烦人啊

但是比苹果的好解锁多了,华为小米使用一定的方法可以解锁

网友:
小米2s是有账户锁的就是小米账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但是比苹果的好解锁多了,华为小米使用一定的方法可以解锁

华为小米账户锁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吗?另外现在miui8.2连电脑装软件都装不上,还要登小米账号,这些有什么好方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为小米账户锁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吗?另外现在miui8.2连电脑装软件都装不上,还要登小米账号,这些有什 ...

这个好像可以深度刷机吧,可以进入9008的就进9008试一下,再就是某宝有卖这种解锁软件的吧

网友:
这个应该还是很好搞得

网友:
小米手机以后不好刷机

网友:
这个锁其实很好搞的啊

网友(2017-05-15):
直接降级就OK了

网友:
老款的小米直接降级就解得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