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速查找掉电问题的方法

楼主(2017-04-15):
迅速查找掉电问题的方法
故障现象:今天收到一台式主机,客户反应说在看视频的时候突然黑屏,关机再开,就开不了了。
维修思路:
1、接好客户的主机,能开机但黑屏,因为这几天我们这在下雨打雷,考虑是不是电源问题,换自己的电源,结果开机两秒掉电。用客户自己的电源可以开机,只是黑屏而已,不会掉电。用我自己的测试用电源却出现上电保护故障。我的电源肯定没问题,那就按上电保护问题修。
2、开机掉电后,测绿线为高,再点开关针,可以开机,此为主板保护现象。但这个板还有另外一个现象,那就是拔掉12V的CPU供电后,却不掉电了,只是黑屏而已。通过以上两个现象(主板保护、拔12V小电源不掉电),严重怀疑是CPU供电方面出了问题。重点查CPU供电,经查,是电源管理芯片坏了,果断换,故障消除。
另:客户台式机的电源了坏了。
维修总结:此故障我估计是由于打雷出现的强电压与强电流引起台式机电源坏,进而烧坏CPU供电的电源管理芯片。主板保护的原因有六、七种之多,方法在我另一个贴子上详细说过(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59711-1-1.html)。结合此主板的另一现象(拔12V不掉电),可以把问题迅速锁定的CPU供电方面,减少查找问题的时间,提高速度。希望能对大家有点帮助!

网友:
学习了 好方法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思路很清晰,看来修过不少主板

网友:
总结的不错,加分

网友:
好方法,思路明确

网友:
坏电源能开机 是过流保护装置失效了,主板没造成近一步烧毁挺幸运

网友:
这电源估计是杂版吧。这都不保护,用着不安心啊

网友:
给大师加分

网友:
可能就是打雷从市电窜进来的 电源先坏 然后主板受连累

网友:
晕 这不是最基本的吗  12V保护维修 这个都不会修那就别说在迅维待过了

网友:
我也是这么判断,但是不准。比如检测电压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