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维修1366主板(第一次见到)

楼主(2017-04-15):
第一次维修1366主板,拿来一块cpu供电烧坏主板,一看是I7的920,找了一下资料,没有。就把所有供电场管拆了,一量全烧坏了,少的最糊的是下管,猜想是它先坏,导致全烧的,看到h61主板的cpu供电是下管两个并联在一起的,就把两个下管叠焊在了一起上到板上。开机测量cpu供电电压1.3V,应正常,上cpu跑码,加内存显卡,成功亮机。

网友:
这种的北桥好像发热量很大很大

网友:
最怕这种事情 ,亮机的 加焊就不亮了。

网友:
叠管不好散热。

网友A:
修到这么新的板子,碰都没有碰到过。

网友:
不烧CPU万幸了

网友:
烧了这么多管子,cpu没有烧算是比较幸运的啦

网友B:
最至尊的一代i7 ,现在在高端CPU排行榜里还是能排的上号的,就是吃的电有点感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至尊的一代i7 ,现在在高端CPU排行榜里还是能排的上号的,就是吃的电有点感人

这种主板功率很大,一般人也不使用,做特殊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到这么新的板子,碰都没有碰到过。

这是老板子,上1代的I7

网友C:
应该说是1366的主板很少有人能修的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应该说是1366的主板很少有人能修的到

前段时间碰到一个同行的1366针的主板,没搞定,淘宝查了下二手垃圾牌子的都要将近400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段时间碰到一个同行的1366针的主板,没搞定,淘宝查了下二手垃圾牌子的都要将近400块了。

1366的主板贵,资料又少不好修

网友E:
还没有碰到这种板子

网友:
全军覆灭 很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没有碰到这种板子

1366的主板比较少见,服务器上使用的比较多一些

网友F:
这么新的板子还没碰到,看起来这1355 CPU耐烧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这么新的板子还没碰到,看起来这1355 CPU耐烧哦

这应该是1366针的CPU吧毕竟是1366的主板,难道可以上1355针的CPU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应该是1366针的CPU吧毕竟是1366的主板,难道可以上1355针的CPU

是笔误,哈哈

网友:
找过  走过   看  过

网友:
1366的没修过 只修过2011的 不过你这种叠管 散热压力会很大 本身一代I7发热量就很大 毕竟是45NM四核

网友:
好辛苦焊那么多

网友:
这主板 你IC 不换 ,万一没有多久 在烧管子 个CPU

网友:
这是淘宝上经常卖的 至强系列cpu专用版 每次坏都是cpu供电 要么连cpu一块坏 维修成本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