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Plus手机进水开不了机故障维修

楼主(2017-04-15):
iPhone6 Plus手机进水开不了机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iPhone6 Plus

  故障现象:手机进水开不了机

  接修一台iPhone6 Plus,客户说手机进水开不了机

  维修过程:

  拿到机子后,先拆开这台手机进水的机器观察主板。

  显示IC和灯控以及摄像头供电管都被拆掉了。先不管它,加电看电流,电流定在40ma左右。

电流定在40mA左右

  根据经验,先测量复位电压(硬盘旁边有测试点),结果电压直接没有。通过点位图可以看到这一路通往显示IC、U1700、主电源和CPU

  显示IC已经被拆了,拆掉U1700,测量复位电压还是没有,果断判定是CPU造成的。这种问题其实只要飞线,稍微改一下电路就可以了,看下图。

改完后的电路

  原理其实很简单,就是从PP1V8这一路借一个电压过来,但是中间必须串联一个电阻,电阻的大小根据复位电压的大小来决定。

  本机复位电压为0V,所以找了一个200欧姆的电阻串联了起来,复位电压正常为1.7V左右,实际上能达到1.5V就可以开机。电路改完后加电测试,电源表已经是开机电流,装回显示IC和U1700。

装显示IC和U1700

  缺一个灯控先不装,另一个灯控如果正常的话,肯定显示阴阳屏,扣屏测试,发现有显示无背光,用手电筒照着可以看到苹果标。

可以看到苹果图标

  这说明另一路灯控还有问题,装回缺的灯控,扣屏测试,果然阴阳屏。

阴阳屏

  先测量右背光的供电和通路,经测量全部正常,直接把右灯控拆掉换一个,扣屏继续测试,显示已经正常。

显示正常

  还有摄像头供电管直接不装了,借一路供电就可以了。

摄像头供电管不装借一路供电

  然后装机测试,OK,全部搞定!

  至此,iPhone6 Plus手机进水开不了机故障问题完美修复。

(本文内容来自今日头条)

相关阅读:

  iPhone 6 Plus专题贴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1268-1-1.html

网友:
lihai厉害 这理论知识你是学的很扎实啊

网友:
本文来自今日头条~~~

网友:
理论和手工都很重要

网友:
技术很高  学习了

网友:
这之前就发过了吧

网友:
这个是之前好像看过啦。

网友:
转载要注明出处哦

网友A:
下面已经标注了来自"今日头条"

网友:
怎么借电啊,实地小白的我蒙了。

网友:
好帖子 写的好经典 真是比较细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面已经标注了来自"今日头条"

额    这么偏   没看到 哈哈

网友:
理论扎实  就是这个300K的电阻不知道咋算

网友(2017-06-27):
我说怎么感觉在哪里见过的。原来如此。

网友:
thanks for the info good info to know thanks a lot

网友:
怎么判定是查复位了, 40MA么。

网友:
这理论知识你是学的很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