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 SE主板关机后再开机无复位不跑码

楼主(2017-04-15):
     冷机状态下开机正常使用。用一段时间后(可能主板发热)关机,再开机有很大几率无复位不跑码(PCI A15脚电压只有0.35V),此时哪怕长按开机键都无法强制关机,只能强行关电源。不过有时在开机无复位情况下,再等10几秒到数分钟,主板又自行启动到桌面了。

     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建议您检查一下SLP3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您检查一下SLP3信号!

没有图纸的情况下,怎么查SLP3信号在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您检查一下SLP3信号!

哥们,你是来灌水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图纸的情况下,怎么查SLP3信号在哪?

看一下IO是什么型号,不就知道哪个脚接收桥发出的SLP3信号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哥们,你是来灌水的吧。

技术板块谈论的是技术问题,不是谈灌水不灌水的问题!哥对您真是无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术板块谈论的是技术问题,不是谈灌水不灌水的问题!哥对您真是无语!

你好,谢谢你的指点,不过我说的灌水是指3楼的兄弟,他明显是复制你2楼的见解啊。那是你的马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