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780L3B求助

楼主(2017-04-15):
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但是不跑码,刷过BIOS无果,想查CPURST,但是L6713A图纸看不出是那个脚,高手帮我看看是那个脚告知一声,谢谢了。

补充内容 (2017-4-23 06:24):
修好了,心惊胆战上BGA,下来后就跑码了,是北桥虚焊了。

网友:
我想知道,你要找CPU复位?  你发这个图片干什么

网友:
cpu复位 不会在这个图里面有的  这个图纸能看CPU 供电芯片功能  这个板子我修的都是没有CPU供电  有复位 不跑吗的 估计有点难修

网友:
LA6713是供电驱动,CPURST不在这个块上面!

网友:
不好意思是我搞错了,谢谢大家。在IO哪里找到了。修版修蒙了。

网友:
看的有点乱,有点对不上

网友:
CPU电源管理芯片发出的PG吗 你说的

网友:
这个板子北桥爱出问题!

网友:
L6713A 是CPU供电芯片,什么可能有CPURST,有假负载吗?维修必备,没有上迅维

网友:
看诊断卡跑E0,难道一上来就是E0?

网友A:
在假负载上测CPURST最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假负载上测CPURST最方便

谢谢,不过没有假负载,因为维修量不大。

网友:
主板修好了,心惊胆战的送他上BGA,下来后就正常跑码了,是北桥虚焊了。为什么说是心惊胆战呢------因为被我烤爆珠或者鼓包的桥不少于30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