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GA-G31M-ES2C REV1.1挡EE不过内存

楼主(2017-04-15):
    今天没什么事,发个贴,好久没发贴了,同行送修主板GA-G31M-ES2C REV1.1说跑EE,不过内存,测了下内存条件,除SMBCLK,SMBDATA为2.78V不正常外,其它都正常。打开图纸发现是经过一个8.2K 822排阻上拉的,不多想又是822,通过跑线找到该排阻位置,

就是红色位置,直接换了电压恢复为3.3了,正常跑码亮机了

维修完毕,没什么技术含量,老鸟勿喷

网友:
能快速准确的判断出故障并解决问题,你真的很棒

网友A:
技嘉也有822排阻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嘉也有822排阻问题

是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