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张 鸿基E1-431集显板子 待机0.021不触发

楼主(2017-04-15):
遇到一张 鸿基E1-431集显板子 待机0.021不触发。查了桥RTC_RST#,SRTC_RST#,SM_INTRUDER#,+3V_RTC,+VCCRTCEXT,正常有3.3V, EC 复位VCC_POR#, 时钟EC_ODD_EN, 供电 正常  开关键NBSWON#有3.3V 连接到EC有跳变 EC连接到桥的 DNBSWON# 有3.3V但触发瞬间无跳变  EC没有发出PCH_RSMRST#按开机键也无变化,LID591#休眠 3.3V正常,EC换过了 ,BIOS刷了几个,没有思路了 麻烦朋友们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
不触发 继续查EC 的触发条件  比如ACIN  还有EC的时钟供电 BIOS线路等

网友:
这个不懂额

网友:
bios与ec是否有断线 换个pch试试

网友:
刷个EC程序 不行换P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