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OR1不亮机

楼主(2017-04-15):
联想B50RI 主板G41T-LAIO 求助..
  故障:开机无显能听到滴的一声 可关机,无屏供电和高压板开启
           把显卡拆下来装一下又可以正常亮机 用几个小时故障依旧 求解...

网友:
BGA焊台加焊显示装机测试中........疑似显卡通病。

网友:
加焊显卡......

网友:
疑似显卡通病。

网友A:
滴的一声基本质检都过了,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滴的一声基本质检都过了,加焊显卡试试

加焊显卡可以了 现在在开机测试

网友:
加焊可能没用的,得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