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记win7系统密码解决办法(来自网络,让更多人知道)

楼主(2017-04-15):
今天上门修机器。故障是客户忘了密码,不能做系统,没办法网上找的资料

常见的忘记win7系统密码的情况:忘记密码,但是已经登录系统。
这种情况解决起来比较简单,首先在开始菜单中的搜索框中输入”mmc.exe”,或按住Win+R,打开运行窗口输入”mmc.exe”,单击确定进入控制台。依次打开”文件”-”添加/删除管理单元”,在左侧可用管理单元中找到”本地用户和组”,依次单击”添加”-”完成”,再单击”确定”。展开控制台根节点中的本地用户和组,选中”用户”,在右侧用户名上单击右键,”设置密码”,这里无须输入原密码。如何进桌面:用PE绕过即可。

网友:
如何登录系统,用PE绕过就可以了

网友:
点赞,个别机器怎么用PE 都解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