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6-0772003代换216-0772000成功

楼主(2017-04-15):
联想Y460 A卡开机不显示
开机电流到1.4不显示
这些都是通病  不多说了 换显卡。
找了半天没有216-0772000的  只有216-0772003的
看到论坛有很多说能代换也有不能代换的。
先换上试试看    结果正常显示了。

上传不了图片,就不上图了。反正我不会乱说的。

网友:
实际代换经验 加分了

网友:
A卡很少代换

网友A:
代换是不是也要看机器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代换是不是也要看机器型号?

对 有些代换在这个机器上可以 到别的机器不一定可以

网友B:
会不会 出现蓝屏 死机之类的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 出现蓝屏 死机之类的 啊

测试了一天   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