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R-5537开2次才能显示

楼主(2017-04-15):
第一次开机报警5声不显示,第二次没有报警的声音,电流在0.5A左右掉电重启才有显示。BIOS刷过了,求大家的帮助,谢谢
掉电重启
掉电

网友:
0.5A的电流 集显电压没有产生吧

网友:
还是BIOS没刷好吧

网友:
这个应该是桥问题 5声你应该知道查哪里吧

网友:
0.5A掉电 查一下集显供电
回焊P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