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开机后不引导,光标闪烁维修 小故障 大手术

楼主(2017-04-15):
ih61m rev 4.2.rar

网友:
我的文字说明  跟图片怎么都没了  怎么就一个光杆BIOS了  什么情况

网友:
要下载才能看啊

网友:
这样的先看硬盘吧?

网友A:
不是  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一上图片就没有文字了你们不要下载  里边就一个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  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一上图片就没有文字了你们不要下载  里边就一个BIOS

可惜了,写好的文章都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