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5vdual的疑问

楼主(2017-04-15):
再待机的时候,这个比较器的负都是5vsb,而正,则没有电压。那么就输出为低了。就拉低输出了。
下面的三极管q55也是被5vsb当控制级,拉低了。比较器的输出端。
从而右边2个mos管的控制级都是低电瓶。5vsb永远在待机的时候不可能过mos管,成5vdual。
可我实际的测量。mos管(q69)1和3脚都是5v。那么,水能告诉我,why?

网友A:
5vsb经过10k的电阻分压到达比较器的2脚和6脚大约2.5v    打开机的时候vcc 和12v输出 这时比较器的正级大于负极 输出正电压    后边的就明白了吧      至于Q54 SLP 3 输出导通q54  把3脚电压拉低  q55截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vsb经过10k的电阻分压到达比较器的2脚和6脚大约2.5v    打开机的时候vcc 和12v输出 这时比较器的正级大于 ...

我后来仔细的看了下2个mos管的型号,根据mos管,我得知。原来一个是P管,一个是N管。这样就ok了。很好理解。下面的事p管。。。。ok。对了,你知道h61出时钟的条件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后来仔细的看了下2个mos管的型号,根据mos管,我得知。原来一个是P管,一个是N管。这样就ok了。很好 ...

不对 q54是npn的三极管 q55是n沟道的mos管   至于时钟条件 我的看图纸  我是修笔记本的   一般不修台式机主板     你把图纸给我 我看看 分析分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对 q54是npn的三极管 q55是n沟道的mos管   至于时钟条件 我的看图纸  我是修笔记本的   一般不修台式机 ...

呵呵,图纸下面的一个是P管。上面的一个罐子是N管。这样就好理解了。对你,你知道h61的主板时钟发出的条件么?

网友C:
#在这里快速回复#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17489-1-1.html看下这个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这里快速回复#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17489-1-1.html看下这个帖子

难得修道一样的问题,你有qq么。联系下1063660200交个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图纸下面的一个是P管。上面的一个罐子是N管。这样就好理解了。对你,你知道h61的主板时钟发出的条 ...

不对,按你说是上面是p管上面是n管 你吧原理讲讲 讲的通吗 q54是npn的三极管不是mos管 q55是n沟道的mos管      至于时钟条件 我的看图纸  我是修笔记本的   一般不修台式机主板     你把图纸给我 我看看 分析分析

网友:
Q69   p沟道 高电平 截止

网友:
待机时用的Q69 5VSB通过S到D级产生5VDUAL 上电后5V分压产生大于2.5V 正大余负 12V控制Q53导通 产生5VDUAL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在这里快速回复#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17489-1-1.html看下这个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32599-1-1.html
我对你让我看的这个帖子,很高兴。也很疑惑
这里说的技嘉5vdual,问题点可能是:电容。

让这个三极管导通。这个电容延时,然后,5v串联分压3v过来,导通这个三极管。
可是这个三极管,一边是3v  c级是5v。那么它该如何导通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32599-1-1.html
我对你让我看的这个帖子,很高兴。也很疑惑
这里说的 ...

老徐的帖子下面有饼哥的回复,自己去看,再看不懂的话,建议去实地

网友:
5V的双路供电

网友:
技嘉的5V双路供电,上面N管,下面P管